稀有故障现象

楼主(2010-06-09):
今天 接一方正颐和的本子
进XP进度条处就白屏
因它本身键盘是坏的,故开机时接了外接USB键盘和鼠标
搞了半天也是一头雾水,实在有点烦了,把键盘和鼠标拆了
奇迹出现了,一切正常
唉,悲哀啊

网友:
好像有撞到过这种类似故障,!
不过是挡机,没白屏!

网友:
检外设不过就会档机,很少白屏。

网友:
没遇见过啊    哎

网友:
机器以前是不是进过水,有可能是触摸板的问题吧

网友:
那就换键盘啊

网友:
换个新的键盘看看可以吧。?这个还真没碰到过

网友:
白屏说明屏上没有3.3V供电了,至于为什么把键盘拆了就好,我就说不上来了。等强人解答一下吧

网友:
例子确实新鲜,学习了。以后遇到实施一下。

网友:
刮说的吧,这怎么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