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换屏一波三折纪实

楼主(2010-06-09):
机型:DELL D630   笔记本
故障:液晶屏砸伤,需要换屏
        因客户自己找液晶屏,我们只管换上即可,所以在选择液晶屏的型号上没有过问,结果出现了一下三种情况,今介绍给大家:
        第一次
                换了个奇美屏,能正常显示图像,但是亮度低,且不可调
       第二次
              换了个原型号的AU屏,型号完全一样,但是无法通过开机自检。具体表现为按下开机键后,黑屏,液晶屏也有闪灭现象,但是
              始终是黑屏,无任何显示。把屏线先拔下,用外接显示器正常显像到桌面后,设成双显模式,然后插上屏线,液晶屏能够正常
              显像,更改成液晶屏单显也可以,图像、亮度均正常,且亮度可调。关机后重启,仍表现为黑屏现象。
       第三次
              将第二次使用的新液晶屏上的码片与原装液晶屏上的码片对调,故障排除

网友:
这故障真是很奇怪了

网友:
没有什么奇怪的了,DELL的机器多数都需要换码片的,高压板人家也是数字接口的,

网友:
意料之中。高压板是数字接口的吗?还没研究过,改天看看

网友:
很正常啊,可以直接把码片读出后复制啊

网友:
很多机器显卡发过IDED信号来检测屏。码片有问题就会不显,灰屏,亮度低不可调。你换的是屏号一样也不行。因为码片的资料不一样。用编程器从写原资料或直接换原屏的码片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情况很正常,DELL的机器换屏不亮,我们都是换原装屏的码片就好了

网友:
DELL换屏一般都要把码片更换过来的

网友:
该机高压板是就是数字接口

网友:
呵呵,上次也一样,换个屏不亮,它有两个码片,把靠近屏接口处的那个移到新屏上就OK

网友:
不换码片把码片刷一下也可以。

网友:
什么是码片啊?

网友:
DELL的机器换屏后需要把码片对调,否则是不能调亮度的,即使能调,也就就调一格亮度,遇到过两次了,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下次遇到有把握了

网友(2012-07-25):
dell的机器换屏是要换码片的,要不难亮度不好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