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做显卡后点不亮,特殊维修一例!

楼主(2010-06-09):
故障一:NV7400独立显卡
同事看到机器能上电就直接加焊了显卡,但焊完之后还是不亮就转到我手里,机器到手,看电流,有震荡,且内存已经过了,插上喇叭,还能听到开机声,外接也是显得,呵呵,看来只剩下屏了,索尼的主板上有的有屏开关,仔细看了一下就在键盘接口旁边,SW1,屏ID开关,LCDID2—LCDID0
001 是AUO屏,010是SHAPP屏;机器在别处修过,动的乱七八糟,先调到010,不亮,调到001也不亮,火了,难道显卡坏了不成?!把屏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屏,拆开了发现时AUO的,那就001不动了,但不亮,换一块AUO的屏也是同样情况,剩下的就两种情况了:要么显卡坏,要么开挂坏?先排除开关坏吧,量了戳戳发现LCDID2开关虽然打到了ON上,应该是接地低电平状态,但万用表量与地不通,原来是开关脚氧化了,用烙铁焊了一下通了,屏也亮了!

故障二:亮了之后进系统还暗屏,过了滚动条之前都是亮的,很意外!重装系统后才好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筑友维修 2010.6

网友:
这种开关应该在出厂就设置好了的。最好是不要去动吧。
下回遇到我得仔细看看了。多谢提醒!

网友:
细心呀,下次注意

网友:
是的,有些主板有SW微调开关,就是调相应的显示。

网友:
看来干这活还真的要很细很细心才行的,值得我们好好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