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常关机后,CPU风扇不停止

楼主(2010-06-09):
  七彩红NF4的主板,开机能正常使用,但进系统正常关机后,CPU。电源风扇不停止,经检查后,换个CPU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按照常理来讲应该和IO或是温控IC有关系,LZ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!

网友:
另外还有一些洋垃圾关机后仍然CPU风扇转是正常现象,必须要再按关机键的,或者在COMS内设计电源管理功能

网友:
还真是第一次见哦·

网友:
我碰到的一台机器和你的症状有点区别,在系统里面关机后屏幕上出现一个提示:机器已经关闭,现在可以正常关机了。每次都这样,以前也没有碰到过,实在没办法换了个系统就OK了

网友:
不用换系统  调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孤陋寡闻,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,不管怎样,还是记下了。

网友:
有一次给一个客户装了一个自己封装的XP  里面有自己公司的广告  结果就是关机 风扇转  最后换了个系统就OK了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受教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