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电,复位灯一直闪亮?

楼主(2010-06-09):
今天接一批板,型号很乱,什么都有,但有几块让我很郁闷,
空板没短路,上电跑马卡跑----,各处电压都正常。
接上U,内存,还是跑----,又量了下电压,还是正常的,偶然发现复位灯开机闪亮一下灭了后,过个三四秒就又闪一下,一直重复。就想不通了,考虑会是北桥的问题吗?
各位有经验的给个提示吧@从何修起,?

网友:
测一下CPURST 复位有没有 没有查北桥复位信号 CPU复位是由北桥发出的也是最后一个
在查一下南桥复位条件有没有满足!

网友:
什么型号板子 按你说都正常 空焊可能大些 压压桥 座子 看看跑不跑玛    供电时钟复位  挨个的查

网友:
这也碰到一块这样的775板子。也是找不出原因!但是电池旁边那两个供电管就很烫手,

网友:
主要查CPURST#,要是CPURST#出来了,就搞下BIOS和做做桥,再不行就没辙了,放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