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纪之星电源怪?

楼主(2010-06-09):
我这有个世纪之星电源,空载一切都正常,接上主板启动一下马上就停了,是哪里出现问题呢?
主板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是电源轻载带不起负载,我之前遇过几次,有很多可能:300V滤波电容,输出的电容,有些人说是肖基特二极管,有些人说是IC附近1UF左右的小电容.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就是你先看看主办有问题没啊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吧,有时候内存,CPU什么的得没接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···

网友:
先用假负载试试呀,汽车上的小灯泡,12V 21W的那种,如果能正常带动假负载,说明电源是OK的。则查主板问题

网友:
你看下主板供电要求满足了没有,测下+-12V.-+5V.3.3V.PG信号有没有问题,如果PG小于1V电源就是坏的,其他电压可以+-10%

网友:
电源坏了,带不起硬盘,我公司的世纪之星差不多被我换完了,坏得最多就是这个

网友:
电源带载能力差,带不动负载,这种情况多是电容变质引起

网友:
是PG信号没电压,换了个LM339后一切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