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8S 待机偏低加后续一堆问题

楼主(2010-06-09):
(图片)

网友:
呵呵。解决了就好。有示波器为什么还要拆那几个电阻呢?直接测应该可以看出来啊
正好昨天处理了一台F8SV的机器。图都是一样的。不触发,没VSUS_ON出来。插电时测BIOS数据脚,死波。想刷BIOS,结果找不到合适的座子未果。后来又测BIOS数据脚,发现偶尔能有波形,再测VSUS_ON出来了。呵呵,结果不说也知道了

网友:
呵呵,所以说用比较笨的方法,之前没想过要用波波,

网友:
死波是啥意思

网友:
问一个问题,CPU电压没有测到。是门电路给拉低了,但为什么用示波器测CPU电压应该有个瞬间的波形呀,门电路坏了,也不可能把这个瞬间的波形拉没了呀

网友:
CPU开启信号都没发出,如何会有CPU电子压发出呢!CPU的开启信号是由IO发送过去的,IO 没有收到all_system_pwrgd信号,是不会发出CPU开启信号的

网友:
看来楼主对华硕时序很了解  佩服  学习了  看来我要好好学习

网友:
对ASUS又有了了解

网友:
楼主发的字,好小啊,看不清,在处理下吧。。。

网友:
之前都看的到的,不知这两天昨变这样了,你可以把图片保存到你的电脑中再看,你只是右键另存为你的桌面,这样不会扣你分的,不好意思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