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不显示

楼主(2010-06-09):
DELL D630不显示!按开关,上电正常。屏亮了一下就黑了!应该是EC没有发出高压条触发信号哦!换一个SMSC后,开机屏亮!
不显示
DELL
泪水雪飘
你这个贴不如不发。你连个过程都没有。

网友:
呵呵 这样的啊

网友:
不用检测也可以修机器吗? 真厉害啊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确定EC没有给高压板发出开启信号,,EC没有发出开启信号,应该是暗屏吧,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。还请楼主说明一下

网友:
这样也能修好真高了,没有过程只有结果

网友:
能不能说一下维修过程呀 .. 就换个IO好的这样也太直接了点嘛. 重要的是过程

网友:
这就是模糊维修话
乱换一通好了就OK,不好就换板

网友:
其实不用换 说不定是虚焊了 这种EC通病

网友:
佩服啊。。你连个过程都没写。让大家怎么看啊。

网友:
厉害厉害。有什么心得交流一下

网友:
我修过D630的也是屏不显示,后来加焊显卡,好了几天,后来重植OK

网友:
nv显卡在dell本子也有后遗症,搞显卡后也不是很稳定,

网友:
你测的EC哪个脚的啊??

网友:
对呀,什么过程都没有,若说高压开启信号没发过来,应该是暗屏的呀。若是没有EC,你怎么修呀,哈哈,要是我的话我就飞线过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