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“方正液晶花屏,求解

楼主(2010-06-09):
17”方正液晶,接修时不显,按键无反应。
测5V正常,12V偏高,直接测驱动板1084中间脚只有1.2X,换之3V。上电5V、12V正常
按开关有反应,蓝灯亮,几秒后变黄灯并闪烁。接屏显示如下:
黄灯闪烁怀疑电源板问题,更换电源板后无明显横纹,但闪烁。
请教:这样问题该查哪部分?谢谢
window

网友:
驱动板 重写程序

网友:
重新拔插一下屏线,如故障依旧的话,用通用驱动板点屏 先测试出故障 所在

网友:
也可以说驱动板的问题,主芯片坏会出现该现象;也可以说屏的问题,码片坏图像重叠。同款显示器,同一个故障坏的是千奇百怪,建议先用板子套屏,确定屏是好的,再修驱动板。

网友:
看驱动板。刷程序 ,换屏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