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师傅,关于HP/惠普 865G /D330主板(华硕代工P4SD)的两个问题

楼主(2010-06-09):
各位师傅你们好,我是新进论坛的,也是检修新手,现有两个问题请教,请帮助,十分感谢!
第一、
     cpu风扇转速很慢,如低速档的家用电风扇的转速,CPU温度很高(50-60度左右),CPU风扇是好的(在其它机测试过),如何调整(在哪里调整或设置)使风扇转速提高,有利于散热 ,
测风扇负电源极(黑色的线)对主电源地有8--10伏电压,则实际风扇供电电压只有12V-9V=3V左右,手摸CPU散热片底部已经很热了(烫手),转速还是很慢
第二、
有一块4PIN的12V短路,测电阻值只有2欧左右(指针式万用表,红笔接地),是什么问题?如何检修?

网友:
12V短路的那板是12V其中一相供电场管短路,断开不要该相供电,通电后风扇马上转几秒,测试卡显示10就停,短接启动针也是这样,手摸南桥很热,不知还有什么元件损坏?

转速慢的那板就是不会调整...

网友:
你先把那个MOS管弄好了再去弄别的,要不会烧东西的

网友:
我没有热风焊枪,请问此枪一般多少价位的可以用?

网友:
品牌机都这样,是温控的

网友:
多谢乐天,但是温度大概已上70度以上了,转速还是很慢82转/分,场管也是极热是,是否温控电路出现了问题,如是,如何检测?

网友:
你在BOIS能设置风扇转速吗       ........

网友:
如果实在不行,你可以直接接一12V和一地到风扇上。
12V短路,你把短路的场管拿掉,在换上一个一样的。

网友:
多谢各位,我找遍BIOS都没有设置风扇转速的,滑办法,现在我是把风扇的黑线直接接主板地;
不插12V辅助电源,开机风扇马上转几秒就停,瞬间南桥很热(手压上去很热需要立即离开),是不是南桥烧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