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个数字万用表,帮女友修本本ACER 5572~~~续~~~

楼主(2010-06-10):
(图片)

网友:
CPU坏不坏可以拆出来量一下里面坦电容

网友:
  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 一代维修宗师 诞生了

网友:
忙于工作好久没来了,看到楼主这样执着,有点感动。相信也但愿你能修好这台本本。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已经修好了

网友:
你把CPU拿下来 量CPU上面的电容 ,看下阻值呗 !

网友:
就是公共点对地短路了,物理性的阻值才1.2欧,肯定是直接性的短了。跟CPU电路无关的。

网友(点评):
那请问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?最有可能的是那个立起来 的大电容坏掉了呢? 请大家对VIN对地只有1.2欧姆的情况多多发表自己的高见,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和CPU电路确实无关,是风扇旁边的一颗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CPU里面的电容有为0的 并不能说明CPU坏了,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,请朋友们回复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对!有零的我以前测是还以为坏了,试却没坏

网友:
不是把 有那么简单 我就用去基地学本本了

网友:
很明显的VIN电压对地短路了,楼主重点查公共点电压

网友:
有一两个为零不一定是坏,但很多就……
因为有些桥也是这样的

网友:
可以拿下的东西都拿下来。加电用小电流一点点往上烧。看能不能烧出来。

网友(点评):
没工具,没烧试

网友:
如果你已经把主板拿出来了,应该没有什么PC153不好取的问题。有必要,就必须拆下来检查。从线路上来看,其实取下Q46是最好的判断VIN供电短路部位的。只是由于是业余的,可能工具不合适,技法也不到家,容易把板子搞坏。

网友:
PC153,应该就不会坏你主要看贴片电容短路没有

网友(点评):
的确是贴片电容短路了,已经修好的,谢谢!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啊!!LZ先把短路的修好,没有烧过的话,建议还是别烧了,(记得第一次烧板把北桥烧挂了)。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一点拆吧,尤其是什么电容之类的,比较多,也比较麻烦,不过这样最安全,一般都是电容传了导致短路,仔细点。应该没问题,祝你成功

网友(点评):
恩,是的,果然是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公共端19V肯定是短路了,公共端连通的部位比较多,要找出短路的地方是有难度的。需要耐心一一排除,电容,MOS管,芯片都有可能,电容短路有些是可以看出来的,表面会鼓包,发裂,变色等。CPU  阻值是比较低,我觉得坏的可能性不大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CPU一般很难坏的

网友:
精神可加  不知道你的工具全不

网友:
拆CPU下来,再测量一下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