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网本 N270

楼主(2010-06-10):
N270山寨机  电池不能开机 适配器能开机,电池有11V电压输出,,,,但公共点无电压。。。。还有个电池不能开机 适配器能开机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能开,拿掉电源 电池能继续供电,,,求高手指点-----

网友:
笔记本能不能认到电池,,,

网友:
  电池 适配器转换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l转换电路有问题要怎么查先查转换的MOS管还是查IC?

网友:
上网本 你有配件换么?

网友:
电池不开机的查电池,和电池充放电电路,你应该说详细一点,电池能不能充电。

电源适配器不开机的查保护隔离电路,你应该说详细点,比如待机有没有电流。

上网本配件是不容易搞,所以主板要修就一定要修好,不然很难搞到主板换的。笔记本原理都差不多的。用的也就是那几块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