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的电源板能和2025连上吗

楼主(2010-06-10):
一体的电源板 能和2025连上吗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谢谢

网友:
不懂  楼主 我连2025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呵呵 没法帮你了啊

网友:
2025是显示器驱动板,一般外置12V供电,可以将12V插座拆掉,从电源一体板接12V供电,其他线路根据需要再接。

网友:
供电接供电,亮度控制接亮度控制,ONOFF接ONOFF,GND接GND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其实只需接3根线就行了  就是供电,开启信号,GND这3个脚

网友:
哦 知道了 我说怎么印象不深刻呢 呵呵

网友:
今天 改了一个 感觉还不错 呵呵 谢谢大家

网友:
一体电源板子一般有输出5V和12V,正确的方法是5V接到2025的电感线圈上,不接12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