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S中找的到硬盘光盘中找不到

楼主(2010-06-10):
请教一下,在没有3K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修复这样的硬盘,就是进COMS中能够识别比如说是WD80G的IDE硬盘但用光驱不管是PQ、DM、FDISK还是DISKGEN都找不到硬盘包括低格程序也一样。

网友(点评):
进COMS中能够识别,实际操作找不到硬盘,引导扇区出错,一般软件修复成功率偏低,没有专业软件效率高。

网友:
SATA的硬盘用软件有时会检不到,是应该SATA模式问题,需从CMOS里设置一下。
IDE的还没见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是不是SATA接口的硬盘呀? 还有有的低格软件要求把硬盘接到IDE1(IDE Primary)上。

网友:
GHOST能认吗?曾遇过格式化软件无法识别,GHOST 识别,找一片容量一样的盘全盘对克后正常!参考试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样的问题也碰到过几次,不过确定的一点是IDE的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