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学习笔记信号部分的维修

楼主(2010-06-10):
经常在笔记本电路图上看到很多信号部分,但觉得很难掌握这些,请教下如何才能学好信号部分,有没有什么先修课程,比如“计算机组成原理”,“信号与系统”之类的课程。

网友:
  先到论坛新手区潜水 不懂的到讨论提问 没有捷径可循

网友:
将在实际维修中遇到信号问题,在论坛中提出,然后大家帮你分析,这样比较好,信号是一个积累的过程,最好的记忆方法就是在实际维修中遇到的问题。用不到的时间看了,往往事后就忘了

网友:
长期积累,没有什么捷径。

网友:
是啊啊。这个是很多新手想问的问题。不太好掌握啊。.

网友:
要先把电子元件的工作原理搞明白才会分析电路,其实是很简单的,没多少种电子元件

网友:
对啊 都是慢慢的积累了

网友:
多看看电路图不懂就要问我也在学习中

网友:
电子元件的工作原理搞明白

网友:
是啊!!感觉信号标示都看不明白!!好多分类,本来是一组供电,过了一个LDO又变成另外的名字了。哎!!记不住啊

网友:
信号级是最高级维修肯定有点难的

网友:
型号是不是那么好修的啊,要多年的经验啊

网友:
首先搞清楚信号的作用与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