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液晶显示器怎么修啊

楼主(2010-06-10):
     我碰到一个显示器是联想的,屏幕发红。换了灯管还是一样,请教下各位该怎么修。。。

网友:
查查驱动板VGA的输入型号R G B看是否有缺色

网友:
你单独找一灯管来试验一下,看看这灯管发光是不是正常的,如果正常,那就可能是驱动板或屏有疸,如果不正常就有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(主要是高压包的高压绕组可能性大)。

网友:
排除灯管问题,剩下的检查数据线接头是否断针,内部是否断线,驱动板的VGA接头附近贴片数据传送的三极管是否坏。也可以先用板子套屏来确定是不是屏坏引起的

网友:
按由易到难,先调下色温,再查屏线,再查RGB是输入是否有问题,实在不成,换通用板

网友:
发红,排除灯管  还有就是驱动板  屏本身 和接口部分。

网友:
是不是色温不对,可以调一下,在RGB正常的情况下

网友:
找到MCU刷一下呀

网友:
找到MCU刷一下呀
引用 网友A:

在刷MCU之前先测量一下,RGB对地阻值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上图吧  有的是灯管偏红  有的是设置问题
有的是屏坏了 有的是屏线

网友:
先用通用 板测出是屏的问题 还是板的毛病  驱动板的故障话 先查是否缺色  刷编程序 看看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谢谢各位了  我把屏线重新接了一下   就正常了    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

网友:
换驱动板不行 就是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查屏线或是查VGA的输入型号R G B看是否有缺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