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开机花屏

楼主(2010-06-10):
dell 1420开机有时花屏,有时不花?拆机花屏的时候按住屏线接口,就不花!确定是屏线问题,更换屏线。更换屏线,就不花了!

网友:
没有遇到是屏线的问题,最多的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接触不良也会引起花屏,或是有亮线!

网友:
有的机子转轴处排线容折断,接起来就行了,不用换新的!!

网友:
屏线花.跟显卡坏花不太一样.你要注意观察...

网友:
遇到的HP的 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那显卡花屏跟排线花屏怎么区别啊?

网友:
屏线虚接,或是屏线有破损都能导致花屏亮线等问题

网友:
屏线 引起花屏 有时候真的不会引起注意 上次修了个1420 的显存花屏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遇到一个开机白屏的,也是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很多花屏的是显卡虚焊导致,先外接CRT排除后再BGA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屏线花瓶的 一般都是显卡吧

网友:
呵呵,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,换屏线就好了

网友:
有一次修台式液晶花屏是由屏线引起的

网友:
碰到过屏线问题的

网友:
屏线的问题吗,DELL的这款都是显卡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