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复位无电压

楼主(2010-06-10):
在主板待机的状态 复位应该有个3到5V的电压是吗。 我今天有块主板 复位无电压。开机一直重启请问前辈们  这主板的维修思路

网友:
有一些主板上的reset键,是由5V和PG信号间接供电的,待机没有电压也正常。开机以后才会有电压的。
开机重启,首先需要你先确定是否为主板故障,内存,CPU,显卡都换上试试了吗?
如果是主板故障,一开始也查不到复位,先从供电开始,时钟正常以后,再考虑复位问题。

网友:
2楼兄弟说的对。主板三大工作条件:先电压正常后时钟再复位

网友:
跑这条线路,有元件坏了

网友:
先查时钟1PCI B6脚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赞成二楼的,说得很对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       是旁边的一个电容坏了   猜了  急可以了

网友:
点亮后在DOS下重起裸板重起

网友:
Reset信号前,电压都会提前OK的

网友:
不断重启,应该有电压短跑,一般是电容或者MOSF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