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T不显示

楼主(2010-06-10):
重做了显卡还是不显,电流上到1.8不动了,键盘灯都可以开关,请问是显卡坏了吗

网友:
描述的不够清楚啊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很大。不过你还是先看看外接亮不,不亮就换显卡吧!

网友:
此机北桥比显卡更容易坏,压下北桥试试

网友:
接外显没有的话,同意4楼加焊北桥

网友:
加焊北桥试试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,显示器闪了一下,没有显示

网友:
加焊北桥肯定会好

网友:
仔细看了一下,显示屏闪了一下就没了,外接显示器绿灯亮,显示超出范围。是北桥不是显卡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