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 17纯平显示器画面向中间缩,水平调节失效,

楼主(2010-06-10):
PHILIPS 17纯平显示器画面向中间缩,水平调节失效,哪里的问题,先谢谢了

网友:
场管脱焊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水平调节失效会是场管脱焊吗?应该是行幅调整管坏了吧

网友:
左右向中间缩小,查行扫描电路,如逆程电容;上下向中间缩小,是场扫描故障,典型的是扫描模块坏或电阻电容变质失效。

网友:
检查枕校电路。上下向中间缩小的故障现象很少,左右向中间缩小的故障为枕校电路故障。

网友:
回复 3# linuxabc 的帖子谢谢提醒,搞错了

网友:
重点检查调宽电路。

网友:
枕校电路的问题,虚焊80%其他电容漏点枕校管等

网友:
行宽电路有问题 查行管C到行宽管 看看有没有脱焊或元件损坏

网友:
查行扫描电路和枕形电路行偏转线圈,线圈插座,电感,逆程电容,看枕形电容有无虚焊的地方。

网友:
飞利蒲的显示器出这个问题,一般都 是枕校管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