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跑0.5A

楼主(2010-06-10):
今接到一本 sony vgn-t17gp/s  故障为不定时不开机  有时机子亮了 不定时死机   无法跑码   机子不亮时  电流跑0.5A  量了CPU 供电 时钟  复位  都有   问了个专门做SONY的 他说这款板子 特别不稳定 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 有思路的帮下忙 谢谢

网友:
内存 和CPU 全是集成的

网友:
测量一下BIOS  CS# 信号有没有啊

网友:
亮机时 用基地的测试软件 测试内存时死机 测试硬盘时也死机  死机再开就开不了机了  等一会散热片凉了  再开就可以  难道CPU有问题?

网友:
SONY的机子内存槽虚焊是个通病,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内存是集成的 板子两面都是  而且空隙很小 只能用风枪吹  效果不理想  还是死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