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A8S 加电不开机

楼主(2010-06-10):
插电源自动上电 电流1.4 完了掉电 掉到待机 手动上电电流1.4 再掉到0.5 ATI独立显卡板 外接不显示 是显卡 还是北桥
自动上电

网友:
我觉得先应该查一下各电源芯片是还正常,然后是大的滤波电容,是不是显卡和北桥是下一步的事了,呵呵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点
加焊或重试试植

网友:
显卡掉电的不多。不知道你那1.4a的电流是怎么上去的。是一点点升上去的还是有跳变啊!

网友:
华硕机子内存不过也会掉电的可以看看内存这一块

网友:
什么显卡呢? 是NVDIA的显卡的话就做显卡

网友:
ASU的掉电多为不过内存,查下供电,把内存取了看电流多少

网友:
加焊内存槽

网友:
先看看北桥供电芯片虚汗。电容漏电。保护的可能性。华烁的机子待机是0。003

网友:
这款机器我也刚刚接到一台。。。显卡拔掉电流0.76 。不掉电。插上显卡电流到1.05不动。2秒后会自动再来一次。我估计是显卡问题。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检查。楼主的机器修好了没?分享一下经验!

网友:
测试下显卡与北桥之间的偶合电容,那边的数值不正常就动那边

网友:
那机器看上去就是显卡的问题 但是 楼主把显卡都做了 也不行啊
建议楼主换板

网友:
应该到显卡了,所以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和显卡有关的电路,不行再换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