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型复印机上的硬盘可以克隆吗?

楼主(2010-06-10):
请问大型复印机上当硬盘可以克隆吗?需要什么软硬件呢?有技术资料吗?
硬盘

网友:
不知道你所说的大型复印机是怎么样的,但不管怎么样,只要是硬盘,而且能拆下来,就可以克隆!

网友:
我试过可以克隆。。

网友:
迅雷大哥,可以教教我吗?好像不能用GHOST克隆

网友:
不好用,我用过ghost和硬盘拷贝机都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