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炮BGA 做无铅的板 鼓电容

楼主(2010-06-10):
如题:自己做的土炮 网上买的现成的加热砖 和温控  风枪上加热
做有铅的 还能不鼓电容
无铅的板温度调的 要高点  电容就爱鼓了  每次都要换好多电容 有什么措施能保护下这些电容不?

网友:
哎 早知道DIY 成三温区的好 了

网友:
曾经因为 鼓电容 把下加热设置成 做有铅板 的温度 提高上加热的温度 结果 把桥弄坏了 5555
桥 有个地方鼓 起来了

网友:
土炮做台试台主板BGA还行,做笔记本上的BGA用土炮非常容易把BGA烤坏,建议买BGA返修台!

网友:
把电容对应的PCB下部用铝箔遮住
电容上面也用铝箔包住

网友:
楼上说的电容下部用铝箔遮住     BGA芯片附近的我一般都拆掉,做了再装上

网友:
电容上面? 您的意思也就是把电容周围 PCB上下都用铝箔 包住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是没那么多的业务量吗

    俺也想买啊

网友:
好的 我44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BGA返修台,不仅仅关系到业务量,如果是行内人士,到你那修笔记本显卡,你连BGA都没有,肯定会走的!再说也是一个专业维修定的形象问题,比如做数据恢复,不要说买几万块钱的DC,至少你PC3000和效率源就得有吧!不然客户不被吓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