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esario CQ60 能触发掉电2秒之后重新上电0.8A

楼主(2010-06-10):
  排除内存问题,cpu电压0.88v.内存供电1.8v内存时钟正常。量8脚bios的1脚没有片选波形.大内存的AD线正常。压北桥不行,压南桥不行,压cpu不行。14.318晶振正常。ec的晶振正常。南桥的晶振波形正常。更换过cpu无果。
  CPU的供电感觉不正常,电压偏低。加焊isl6260不行。
  初步想刷个BIOS.
  图纸还没找到。如果谁有,给兄弟一张,先谢了。

网友:
图纸找到了。

网友:
  BIOS刷过了,还是那样,没有作用。

网友:
没有片选,难道这机器bios不参与开机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最后是没有修好,希望你能修好。大家共享一下。

网友:
查一下,时钟,复位电路看是否正常

网友:
北桥有没有加焊过啊。你可以用原状的电源失陪器看看.

网友:
CQ60图纸在论谈上有呀,像你这种故障应该是短路了,要慢慢查

网友:
我没有说清楚,是没有进入软启动的意思。其实插上适配器就有波形的,不过这个波形是eC的数据。

网友:
先看看CPU的发往被桥的信号出来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