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内存供电问题

楼主(2010-06-10):
   有块技嘉GA-8IE的主板内存供电只有1.25V,上拉电压也是1.25V,换了场管还是一样,测场管输出电压是2.5V,到电阻后就只有1.25V了,请各位帮忙分析下,谢谢

网友:
查反馈回路。更换PWMIC ,

网友:
MOS管输出2.5应该是正常的呀!
你说到电阻只有就只有1.25V了,哪个电阻??

网友:
MOS管输出2.5应该是正常的呀!
( S7 s3 t1 J7  b+ d0 r- u你说到电阻只有就只有1.25V了,哪个电阻??
   就是每个测试点都有一个电阻到场管吗(2.5V的测试点)

网友:
这种情况和CPU或者北桥有关系吗

网友:
是不是测错了
没错的话就跑下线路那个MOS管的反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