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问题,已解决

楼主(2010-06-10):
一台联想F40的机子,过来的时候是光标停在左上角一直闪,给他重做系统,用安装版的装,装到一半一直重启一直重启,用GHOST装,装到百分之九十提示失败,以为硬盘问题,换了个硬盘,故障还是一样,以为内存,换了条内存还是一样,在换光驱,还是一样,用凝海 给的方法解决

网友:
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去解个备份就好,啦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装了也不行,装完在装到笔记本上就一直重启

网友:
2楼的意思是让你先把F40里的隐藏分区清理干净再装系统。
hpatool/clr清除
hpatool/view查看硬盘容量,上下大小一样时,说明隐藏分区清理成功。
再装系统试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,我试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别的机子上用DOS命令解吗,在本机上解不了提示错误

网友:
有时候主板爆电容!~就有这种问题

  我见过的!》~

网友:
解了也没用

网友:
试试用PE系统进,不行拆开笔记本来看看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,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是按上述方法解决的,还是自己又用了别的办法,不要忘记编辑一下贴子,把解决的方案共享一下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现在系统做好了,可以正常使用了,可有时候会自己重启然后自检

网友:
这个一定要删除隐藏分区,或DM低格 但是低格危险也耗时

网友(2010-07-21):
进PE装试试,看看能不能装啊,

网友:
联想有的机型bios里面有保护的,要关掉,还要去掉隐藏分区

网友:
品牌机就是麻烦!网上有好多这类问题如联想不能用GHOST,一键还原。你可能查下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可能对你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