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进系统报错

楼主(2010-06-10):
IBM进系统报错。显示为“1802”。请高手指点一下!

网友:
内置无线网卡报错,把无线网卡去掉就行了

网友:
jum1802这个软件可以,在dos下运行

网友:
拿下无线网卡,上网下载个软件JMP1802 ,进入DOS运行,在装上无线网卡,开机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