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i845glm测试卡跑0201

楼主(2010-06-10):
一块P4I845GLM PRO 主板 能过C1 B0 接着卡0201 电压都对  I/O 也换了 还是不行 请教 高手 那里的原因

网友:
内存槽子是否有变形的插针
北桥是否空焊
SDA 、SCLK正常否
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换内存,刷BIOS,再不行就换北桥

网友:
不知道谁有这BIOS

网友:
把时钟换了。

网友:
是换时钟IC 还是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