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号是:MT190AW01 故障 三分之一白屏

楼主(2010-06-10):
屏号是:MT190AW01  看了很多技术资料 没辙 换主控IC 换升压电路无效 有修复的请共享下技术

网友:
不要修了,是行扫描COG损坏。

网友:
当然,如果是COF的话,还有修好的希望。

网友:
这毛病个人修不了啊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个全白屏的,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给客户说换屏

网友:
前几天接到了一个报价后发现修不了,退货了。

网友:
放弃吧 楼主 越倒腾故障越大

网友:
修好的可能性不大,,,

网友:
报废吧~~我有几块这样的屏,送了好几个地方去修都没修好~~结果只有一个~~报废!

网友:
我现在还有2块这样的屏,没有修好.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屏跟这现象一模一样的了,看来只有放弃修了。

网友:
没有修的备要啊。

网友(2010-07-24):
郁闷啊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白屏,换了驱动IC 好了几天又坏了,应该是 屏的排线坏了吧,

网友:
确定是COG坏了,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的!!!

网友:
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,全部报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