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6100M2 不跑码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6-10):
接到一块富士康6100M2 主板.客户反映能通电,显示器点不亮.先量各供电是否有明显短路,没发现问题;接上电源,上诊断卡\假负载通电;有复位不跑码;心想麻烦了,开始仔细量内存\南北桥供电,时钟,复位.最后查到BIOS 24脚时发现为低电平,正常应该是3.3高电平.打开图纸24脚是由3.3V经过一排阻上拉.量排阻一端有3.3V.另外一端0V.测下阻值无穷大.在料板上找一4.7K排阻装上,此板修复!

网友:
请问24是什么脚,另外楼主怎样会想到BIOS的问题呢?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