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22寸宽屏的高压板

楼主(2010-06-10):
一块清华同方22寸宽屏的高压板,ic为Bit3193,刚开始是暗屏,拆开发现保险烧了,但没有短路,换完保险上机,开机亮一下就暗下来,但是灯管还是亮的,但是亮度不是很大,这不能算是暗屏!灯管没有问题,现在换了一块通用高压板上去了,一切正常!原来的高压板 还在修!这个板子就一个on/off,没有亮度调节,有人说是通过液晶屏调节液晶的偏转来调节亮度,这个六脚芯片1脚位12v供电,2脚和3脚为空脚,4脚为地线,5脚为ON/off,6脚连了个大的102贴片电阻给高压芯片10脚供电!

看来我真想太多,就是这东西坏了,

我还以为是温控芯片了

网友(点评):
你也不厚道,拍个图片给大家见识见识

网友:
没见过高压板上有温控芯片的!你想的态度太多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串在输出端的电容?我看视频里面讲过,有的高压板正常工作时是靠的电容分压。因为灯管要求启动电压很高,好像是1600V左右;正常工作时电压低,好像是600v左右(具体数值忘了,错了别喷我)。所以串个电容,启动时电容相当于短路,灯管两端电压高,正常工作后,因为是交流输出,电容就相当于一个电阻,把灯管两端的电压降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