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东芝A135-S4527声卡驱动

楼主(2010-06-10):
一台从美国带回来的东芝本本,型号SATELLITE  A135-S4527,原来是英文的VISTA,现在换成XP,其他的都没问题,有声音输出,就是话筒没有输入,声音设备显示都正常,录音选项也可以调整。请问各位师傅有这样的声卡驱动吗?请师傅帮帮忙!谢谢!

网友:
我觉得这种驱动,官方网站应该会有的下,你进东芝网站看看。

网友:
没有,国内没这个型号,找了几个都不行还找了几瑞昱的声卡驱动也是不行

网友:
不会是麦克风线没插吧?先驱动精灵装,或者去美国东芝网、或者小日本网站去找驱动,记得东芝的装驱动有先后顺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