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一叙EPSON喷墨打印机故障维护

楼主(2010-06-10):
一.垂直钱错位或出现竖纹的原因
1、打印头个别喷孔不出墨,清洗打印头即可解决。
2、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高速打印模式开启。解决方法:关闭该    打印模式。
3、打印头错位。解决方法:运动驱动程序中的打印头对中校准程序。
4、连续打印时间过长。解决方法:关闭打印机电源,休息10—20分钟。
二、打印图形出现横纹的原因
1、墨盒内残留少量空气,此时请按清洗键进行清洗,即可将空气绯出,进行正常打印。
2、 用户在更换新墨盒之前,先将用完的墨盒取出,未能及时装上新墨盒,因而有少量空气进入吸墨 管道,按清洗键清洗即可解决。
3、使用质量好的介质(纸张)而设置了低线数打印模式。解决方法:选择相应的打印模式进行打 印。
三、 打印图像不正确或缺色的原因
1、打印机驱动程序中墨水设置为“黑色”。解决方法:修改设置为“彩色”。
2、 介质设置与实际使用的打印介质不符。解决方法:修改打印介质设置,或更换匹配的打印介质。
3、 使用专用纸打印机,正面朝下。解决方法:将打印面朝上。
4、 中间色调和模式选择与文件类型不符。解决方法:模式设置会影响驱动程序中其他许多设置,中 间色调设置确定打印机按何种方式将墨滴喷到打印介质上,如果设置不当会引起色彩偏差,应选择正确的模式进行打印。
5、选择了不相匹配的打印机驱动程序,会造成打印图形有颜色偏差。解决方法:打印图形之前确定 选择好相匹配的打印机驱动程序。
6、打印头已脏。个别喷孔不出墨。解决方法:清洗打印头。
7、墨盒由于某种颜色被过多打印,可能已空,解决方法:检查墨盒,确定是否需要更换墨盒。
8、打印设置正确的情况下,显示色彩与实际打印色彩有偏差。解决方法:由于显示器和打印机使用 不同的技术来表现色彩,即RGB(红、绿、蓝)模式和CMYK(青、洋红、黄、黑)模式,因此实际打印的颜色无法完全与显示器上所表现的色 彩匹配。请参照EPSON色彩指南中“实际打印色彩误差”。
9使用RGB模式打印,造成图像色彩完全失真。解决方法:打印机使用CMYK模式管理色彩,因此请注意色彩模式的设置。
10、 打印头未归位或未及时安装新墨盒,使打印头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导致打印头被风干。解决方法:打印完之后要确保打印头即时归位,不能 将打印头处于更换墨盒位置太久,应及时更换墨盒
四、 打印时化水
1、 打印头状态不良引起喷墨过大。解决方法:清洗打印或更换打印头。
2、 打印机的喷头位置处于0位置(厚纸设置)。解决方法:将其位置置于+位置(薄纸设置),然后打印。
3、打印纸已受潮,或使用喷墨纸时打印面倒置。解决方法:更换或调整打印介质。
4、打印纸质量太差。解决方法:使用优质的打印纸。
五、    与原装墨盒对比颜色有差异
1、 不同的打印机打印同样的图片所得出的色彩的差异。
2、 色彩对经是以国际标准色谱作为基准,并非以哪一种喷墨产品作为标准,现有的喷墨产品色还原 都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。
六、    漏墨
1、 打印机没有放平稳,使出墨嘴不能与吸墨管道完全吻合。解决方法:将打印机放平,取出墨盒重 新装上。
2更换墨盒先用利器将墨嘴刺穿,可能将橡胶嘴刺破,使墨盒落机后不能完全咬合打印机吸墨管 道,墨水就会从裂缝渗漏。解决方法:将墨盒取出,按正确使用方法更换新墨盒即可。3、打印时纸张没有正确放置或纸张没有被卷入就开始打印,使墨水打印在纸张之外,打印下一张图 形时粘满墨水,引致漏墨假象。解决方法:打印前请确定打印纸已放好。
4、过度清洗。解决方法:立即停止清洗,没有必要时请勿清洗。
七、    墨盒安装后完全打不出任何颜色
1、 因打印机长时间没有使用,打印头已损坏。解决方法:更换打印头,并告知用户必须至少一星期 运行或使用打印机一次。
2、打印机放置在潮湿的地方,使打印机的IC受潮后造成短路烧毁。解决方法:更换打印头。3、没有正确使用安装墨盒。解决方法:安装墨盒前先检查一下是否将气孔封条除去。
八、    墨盒的使用寿命短的原因
1.打印图形所占幅面太大,打印线数设置高。解决方法:打印图形时,图形越大,打印输出线数越 高,耗用的墨水必然就越多,墨盒的使用寿命的长短是相对用户如何打印作用而言的,要使墨盒寿命长,只能缩小打印图形幅面,降低打印线数。
2、打印时间偏向某种颜色。解决方法:实际上墨盒仍有墨水。因为打印机感应系统并非感应到所有 墨水用尽时才亮直墨尽指灯,只要其中一种颜色用完,便亮灯,打印程序是如此设计,与墨盒无关。
3、用户急于换新墨盒,把只用了一半的墨盒取出换上新的,墨盒用了一半就提示墨尽。解决方法: 某些EPSON打印机的记忆系统是不受墨盒含墨量多少而改变 的,它只是一直记录墨盒从开始到用完提示墨尽,若中途取出换上新的墨盒,它仍是记录前一个墨盒的信息,因此墨盒安装后最好不要中途取出,要按正常使用方法 使用。
九、    用完的墨盒仍有少量墨水       因为打印程序如此设计,必须令打印头保持湿润才能保证打印机的使用寿命。
十、    打印机装进墨盒仍有少量墨水           墨盒没有安装好使打印机无法默认。解决方法:必须退出全部墨盒看三个灯是否全亮,再重新装默认。
十一、三个红灯亮起而不打印         可能打印机的IC已烧坏。解决方法:请打印机专业维修人员维 修。
十二、 使用RGB模式打印,造成图像色彩完全失真。解决方法:打印机使用CMYK模式管理色彩,因此请注意色彩模式的设置。
十三、  打印头未归位或未及时安装新墨盒,使打印头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导致打印头被风干。解决方法:打印完之后要确保打印头即时归位,不能 将打印头处于更换墨盒位置太久,应及时更换墨盒。

网友:
很实用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