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一下,CPU供电部分温度的问题?

楼主(2010-06-10):
经常碰到主板,使用一切正常,但是发现在CPU供电部分的场管,线圈,温度都特高,甚至达到烫手.不知道什么原因.特别是一些全新的板子.请大家讨论一下,是什么原因所至.是元器件性能差,还是主板是工艺有问题?

网友:
偷工减料造成的,用料差。

网友:
有些二线品牌的板子,元件的规格选取的比较恰,留的余地不大。再加上一般不会选质量好的原件

比如华擎板子,一些低端ASUS板,经常见到一些MOS管别面的PCB都黄了,想必是长期发热导致

网友:
很多都是厂家减少成本造成的

网友:
是啊!可是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主要是用的元件,工作余量不大所造成,电源部分在满负荷工作,就会发热过大!

网友:
是不是CPU上的太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