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包子几个问题再续

楼主(2010-06-10):
昨天发了一个帖子  朋友们积极回答  我再次谢谢你们了  可能因为我没有说清楚 导致大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 所以重新发一遍   希望斑竹理解
其实原帖是这样的  有个朋友 修NEC的本子  发现待机时没有3 5V  他就把思路放在修 3 5V 修了很长时间 没修好 最后修好了  发现3 5v 是开机后才有的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   因为我也修过NEC待机没有3 5v  我的思路一开始也偏了 花了很长时间修3 5V但是发现很正常   最后改变思路  发现输出5V的精密电阻坏了  换后好了   加电3 5 V出来了  我有一个疑问  纠结很久了 那就是怎么判断3 5V 在待机是有没有 直到看了包子的回帖  我看到理解的希望了  但是我学笔记本时间很短  不能理解包子说的话   所以我发帖 希望高手给与指点以下是包子的话
在这里提醒一句,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是用1631或者类似的PWM芯片控制产生的3V和5V电压来作为M电压的,有很大一部分机器,包括DELL.HP等,都是用LDO芯片产生的3V和5V电压来作为M电压的,修这样的机器,找准待机电压的关键就是先看EC/KBC,或者说SIO的供电。

网友:
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。很多人会不解系统三五伏到底待机时有什么?遇到没了解的机器。如不上电。同时无三五伏。有时就会走弯路,到底是无三五伏不上电呢?在笔记本本主板中。待机时EC KBC的供电如果是系统的三伏直供的那一定待机时有三伏的《五伏不一定有》。如果EC的供电不是系统的三伏。而是由线性稳压器产生的,那这个机器待机时就没有三伏。系统三五伏待机有三种状态。1是三五伏都有2是都无3时只有三伏

网友(点评):
中文被你糟踏得惨不忍睹。

网友:
知道了  谢谢楼上   还有就是  看EC KBC供电  是不是通过图纸啊 但是NEC图纸不好找啊

网友:
这个不用看图纸那么麻烦了。EC周围的滤波电容。一端接地,一端进EC。并且最少与EC三个脚以上相连基本上就是EC的供电了

网友:
OK!很感谢以上几位版主的思路s我也知道怎么来判断待机时有没有3  5V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  当待机没有3 5V时   如果测量EC KBC 电容  有电压  那就是待机没有3 5V  反之有

网友:
确定关机电压有哪些,这个问题太重要了,必须准确无误,通过EC的供电来判断也只是大概,我认为实际意义不大。

网友:
那楼上是怎么判断的呢  希望给与回答   谢谢

网友:
就是图纸啊,当然前提是有图纸。

网友:
我认为,主要还是看图纸精确点。。。

网友:
   如果没有图纸 的确不好判断 ec的pdf 我们哪里根本用不了 因为在ec生产厂家眼里 ec就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单片机 很多脚位都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 图纸是一切问题的终结 当然 前提是你能看懂 能分析

网友:
我的看法,没有图纸的情况,就看笔记本主板上到底有多少电源管理IC,抓到他的电路图查,查到有LDO输出的,那基本上就是它了,现在基本上厂家都用这玩意儿了,节省成本

网友:
楼上的意思是  如果找不到电路图   那就看电源IC的图   如果有LDO输出  那就是他了   是这样理解么

网友:
真的很感谢  楼上所有    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同时感谢论坛  说实话   我就是在论坛里成长起来的   祝论坛越办越好

网友:
呵呵,大家说的好,我觉得关键是看图纸

网友:
关于3 5V这个,我也在找,我看到这里有,我想请问EC电容我试,大多数还是能看得出来,有的机器还是不行吧

网友:
楼上兄弟   咱讨论的就是一般情况怎么办  对待特殊情况  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

网友:
总体看来是线看图纸,在看单个元器件,最后靠经验,侧电容~!

网友:
有些图纸的供电,有一个框架图,有的没有,有的那种有标的,没标的就得要分析图纸就要一些时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