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短路 高手指点下谢谢 初来乍到

楼主(2010-06-10):
昨天有个客户送来个主机短路   我检测到是显卡短路   显卡型号6600的PCI-E        上面爆了个电容  换了后 没好  我又测 有个二极管  短路我换了后 可以了 但是 进系统 花屏  在左上角一个点一个点的   出现花屏后  刷新下就没了 但打开东西就出来了       每次都这样出现后刷新下就好了    我上BGA  烤了下  还是一样    请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我提几点意见:1:如果你换过其他显卡好的话,那么可以跟客户说显卡问题并且烧坏显卡电路,你收取主板电维修费。(因为这张显卡没什么维修价值)
              2:检查VGA接口是否空焊了,显卡插槽是否脏了,金手指氧化是否过严重。
              3:最后还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这个做起来麻烦,所以建议楼主采用第一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