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问题

楼主(2010-06-10):
   最近朋友电脑出了点问题,开机显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提示,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吧。系统盘擦进去还是现实这样的,即使你BOIS里面设置成了从光盘启动,也显示这样的提示。
下面教一下我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。
1。把硬盘拆下,拿到别的电脑上进行分区,分好后在插回电脑,这时候在设置光驱启动。
2。插入系统盘,假如可以显示系统盘的安装画面,一般现在系统盘都有一个微型系统安装,就是通过系统盘先启动光盘系统,进去后在点击GHOST安装到C盘,通过这个方法去安装,一般都可以行,以为你可以启动光盘系统,说明你的硬盘等硬件没问题。
3.安装好系统后,拿出光盘后,开机还会出现那样的提示,只要进入BOIS里面,把第一启动设置成硬盘启动,不要设置成光盘启动就可以了。系统就可以启动了。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硬盘出了点坏道等问题。
希望以上对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一点点帮助,本人就是这样解决了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en  ,看到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