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K50不跑CPU

楼主(2010-06-10):
       芯片组;NB VIA VN896集显

前段时间拿来K50的本本,刚开始电流跑到1.几A左右,不显示,压了北桥好。一个月每到,昨天又拿来了,还是没过显卡,刚开始还是加焊的,不行。。后来重值也不行 。应该是北桥坏了。。今天北桥到了,做好,可以显示。。装机测试,进系统没有1分钟就掉电了,连续几次都是一样,直到后来机器又不显示了,看电流还是北桥的问题,买的是新的北桥哦。怀疑有空焊。不管在上BGA,特意在上面加了一毛钱硬币,做好开机,现在都不跑u了,电流在0.23左右,U供电没有出来,供电芯片是ISL6262CRZ的。。。我想请问一下,为什么我加焊了一下北桥就不跑CPU了呢?之前可以跑到1A以上,有时还可以显示的,还有谁有这种图纸的请附上一份,,,谢谢

网友:
都知道cpu没供电啦!整机图没有,你可以到百度上搜一下芯片啊!看看什么条件没有。还有可能是你把它搞虚啦!

网友:
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吗?  估计还是把北桥做连珠了,  重做下试试看

网友:
量一下是不是北桥短路了在把CPU的供电修出来最后在搞北桥

网友:
应该北桥短了

网友:
应该是BGA时 虚了  你还是重做一次 别加焊了

网友:
板子照你这么个做法,没变形啊!

网友:
朋友笔记本是不能这么修的,这样修有可能修好的也修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