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30不显

楼主(2010-06-10):
有没有人修过DELL1530不显通病的啊!!手上现在两块板子都是不显示,显卡重做过还是不行!!如果不停的开关机,七八次偶尔会有一次能显!!!这是什么问题啊!!有时候用手压着显卡可以显,压显存也显过,压南桥也显过一次,晕死!

网友:
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波,看看是档内存还是档显卡,乱做BGA会扩大故障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确定是显卡过不去,内存是过了的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试一下

网友:
电流跑不上去啊

网友:
我觉得你该看那三个指示灯   啊               是显卡问题的话   三等同时亮同时灭   第一个灯会亮的

网友:
有没有人修过不显示的啊

网友:
这是显卡问题,你的显卡要重新作了,加焊是没有用的

网友:
重做过还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