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屏的PAN开焊了用烙铁修好有没有成功的

楼主(2010-06-10):
请问屏的PAN开焊了用烙铁修好有没有成功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目前为止 我没有见到 用电硌铁修好的呵呵

网友:
你是说开“胶”了,还是说开“”了,,,
开胶了,一般业余情况很难修好,,返修不起呀,,

网友:
烙铁肯定是不行的,要用专用机器来压的

网友:
我没还见到过能用烙铁能焊好的,人家修屏用的机器都好几十万的,你用烙铁就能搞定那人家还要那机器做什么呀。

网友:
我见网上有种说是专用的T型烙铁,不知行不

网友:
曾经见过,也用过,以前修对讲机时,用来加焊软排线,但效果不好,还没见到能长久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现在都降价了,机器有的就3-5W,不过机器是一回事,资料是一回事,还有就是料屏的来源,
很多情况,你有明显看到那里断了,不过没有料屏,你也只能看着

网友:
我修复过...不过不是用烙铁...本人自创的一种有效方法!成功率80%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