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真正修改网卡MAC地址?

楼主(2010-06-10):
有没有真正修改网卡MAC地址或者该怎么做?软修改没用,要硬修改的,无盘系统,竟然有两张杂牌主板一模一样,连网卡MAC都一模一样晕了,似乎不可能的事都让我遇上。汗。。。。锐起无盘能启动进入系统,万象无法控制,失效了,mac冲突,想到网卡便宜,就干脆加个独立网卡算了,用是能用,就是没多久就坏了,也不知是什么原因,没到两个月换了三个独立网卡了。所以我想还是通过修改MAC,尽量使用主板自带的网卡,不知有没有真正修改网卡MAC地址的工具或者方法?

网友:
多个论坛都是没人解决,看来没什么希望的了

网友:
换 网卡 旁边 的 8角芯片

网友:
无盘的mac不太好修改呀

网友:
如果你的网卡是硬网卡,可以考虑更换同型号主板的的存MAC地址的8脚芯片,如果是软网卡,考虑用编程器刷个带MAC地址的BIOS,刷程序前做好原BIOS的备份。

网友:
因为顾客的板子是保修一年的啊,还没过保修期,所以又不能换芯片的啊。有没有软件能真正能修改MAC的?晕,本来说MAC都是全球惟一的,没想到这两张竟然一模一样,杂牌就是这个样子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保修期内怕什么,只要焊工好,看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同意5楼的,实在不行,就在启动程序用命令修改

网友:
这是我在映泰的官网上摘录下来的,希望可以帮到你
部份人在进行误操作后发现网卡MAC地址全部变成0,大部客户不知道如何重新将MAC地址写回去。 就此问题我介绍一下,希望可以帮到大家。
       修改MAC地址时,一定要在纯DOS环境下修改。目前使用U盘DOS引导盘来刷新BIOS及重写MAC地址是最方便的。只要U盘可DOS引导,就可在映泰主板上开机按F9选择USB设备引导来重写MAC地址(或刷新BIOS)。
        U盘DOS启动盘制作工具下载:http://ftp.biostar.cn/upload/Driver/Other/USBOOT_1.7.rar
对于集成网卡的MAC地址,可在主板I/O的RJ-45网卡接口上方找到我们以上图主板的MAC地址为例分别介绍各种重写MAC地址的方法:
       一、主板使用AMI BIOS的只要使用AMI的BIOS刷新工具重写网卡的MAC地址就可以。 AFUDOS下载地址:http://ftp.biostar.cn/upload/Driver/Other/AFUDOS.rar
在DOS环境下,运行AFUDOS /M XXXXXXXXXXXX(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。如:AFUDOS /M 00E04D9C6D83)
        二、针对使用RTL8111C网卡的请使用另一工具刷回MAC地址。工具下载地址:http://ftp.biostar.cn/upload/Driver/Other/MAC-8111C.rar
该工具DOS下命令为:PG8168 /nodeid XXXXXXXXXXXX(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。如:PG8168 /nodeid 00E04D9C6D83)
       三、使用Marvell网卡的MAC地址刷回需使用marvell的专用工具,工具下载地址:http://ftp.biostar.cn/upload/Driver/Other/yukonvpd.rar
DOS命令为:yukonvpd -M XXXXXXXXXXXX(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。-M必须要大写的M,不可用小写的-m。如:yukonvpd -M 00E04D9C6D83)
四、AWD BIOS刷新MAC地址请参考“映泰Award类型主板BIOS怎样刷新?”:http://www.biostar.cn/app/en-us/support/faq.php?S_ID=1

网友:
1,先确定你是什么网卡芯片
2,用相对应的烧录工具来重写93C46里面的内容。

这种工具大把,REALTEK,INTEL,BC都有的

网友:
网卡是RTL8102E,管理员能否提供个下载地址和具体方法.谢谢回复 11# 心在飞翔 的帖子

网友:
网卡旁边一般会有个8腿的芯片,是EEPROM,用两个电烙铁拆下来,用放大镜看一下上面的字,是什么型号,然后找个编程器,superpro什么的,编程器一定要带SOIC8的适配器,然后把芯片插到适配器里面去,用编程器自带软件找一下型号,选READ,把芯片里面的东西读出来,然后前两个十六制位的数字,一个加一,一个减一,然后WRITE到芯片里去,再焊到板子上去

网友:
传一个可以在windows下修改网卡MAC地址的软件,这个软件是更改EEPROM数据的。

网友:
你可以用锐起开超级用户在操作系统里面修改MAX地址,具体看图里面.,我们以前用锐起做无盘有IP冲突就是这样子解决的。
说的不好别拍砖哈....

网友:
不是吧,主板还有问题的吧.是不是供电过高了,换了三块网卡了...

网友:
把系统还原关闭,然后软改(按十五楼)这样试过吗,如果可以暂时先用吧(也可以直接修改注册表,直接百度关键字:注册表修改MAC地址)

网友:
此方法是软修改,对无盘来说应该不行吧,楼主有试过吗?效果怎么样?回复 15# 叶落随风 的帖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无盘也可以的,你可以单独把这个机器做个映像包修改下就行了。。。。
   忘记无盘还要MAX地址启动了哦,这个我就没试过

网友:
還是有點難.芯片焊不好,就不保修了.

网友:
这个我真还没试过,不过软修改的话,每当从网卡启动,寻找DHCP的时候,显然MAC还是仍然以前的MAC,这样子锐起高版本确实能把两部机都引导进入系统,至于选择哪个系统包锐起能够做出选择吗?还有,万象呢?能够正常控制吗?软修改后果还是会带来多处的不便回复 19# 叶落随风 的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