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0主板不显示

楼主(2010-06-10):
今客户送来一块940主板具体什么型号也记不清了,现象是这样的,跑马到到50过内存不显示供电正常,但CPU风扇转数很慢大概30多秒断电,不插四PIN电源,风扇转动正常不掉电,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验,现在还是束手无测

网友:
如果是NV的桥
试反复压桥开机,看故障是否反复或消失

网友:
没有修好,客户已经拿回去了,这中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,请问风扇转速不正常一般是芯片原因吗?一直想不明白请老师们指点一下

网友:
谢谢前面几位老师的解答关键还是不知道风扇转速异常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