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达驱动问题

楼主(2010-06-10):
现有一块讯景显卡型号是9500gt,一开始客户拿来是点不亮,我看上面有几个电容鼓包了,将其换下,换上去的电容跟原来是一摸一样的,上机测试,能点亮,进系统的时候这个显卡驱动是系统自己在安装,然后屏幕闪了一下,就黑屏了,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反映,最后关机进安全模式,把那个显卡驱动卸下来,在开机就能点亮了,然后我在网上下个驱动精灵,上面有显卡驱动,我就下下来在把驱动打上,跟前面的一样,闪了一下就黑屏了,我换了好几个主板也是如此,系统也从装了几次了,,我现就是在用这个显卡在上网。请各位帮帮忙

网友:
我  以前有块是打不上驱动  打上 就蓝屏      后来做了主芯片的BGA  就OK 了     不晓得能不能帮到你呢

网友:
这个显卡应该是G72的芯片,很容易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