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100 AMD 独显主板的充电芯片是?

楼主(2010-06-10):
我前些天收到一台acer 5100 AMD 主板 没注意
等今天 一看充电芯片加上下MOS 管 圈都没 自己有不知道 请教下那位前辈 知道的话提醒下 感谢!!!
芯片

网友:
查一下电路图,上面有芯片的名称的
MOS管就随便了

网友:
mos管能随便? n的 p的? 单的双的?

网友:
mos 管是单的 N 的 就是么知道充电芯片的 型号

网友:
没是这种额 是一个方形的 28pin 的芯片 至今在网站上还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