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USB自动重启特殊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6-10):
朋友的电脑,杂牌945主板,杂牌电源,杂牌机箱,反正除了CPU是INTEL的之外其他全是杂牌。

故障是经常在插USB的时候重启。拿到外面检查过,没查出问题,让我帮忙看看。

我查了半天也没发现问题,用U盘插了30多下也没问题。打算把电脑还给他。还回去之前,想拷点“爱情动作片”看看。结果移动硬盘一插入前置USB口,屏幕一闪,重启了。
怀疑是电源、主板或机箱问题,懒得去查了。拆出机箱前置USB,在+5V与地之间焊上一个主板拆机的1000u6.3v电容,再次测试故障排除。朋友拿回去也试了很多次,再也没有发生重启问题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之间加个电容就好了呢。而且为什么要1000UF的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USB需要供电电压稳定,杂牌主板做的差,杂牌电源输出也不那么稳定,加个电容有防止电压突变的作用。至于容量多大,一般主板上用的都是1000u的

网友:
呵呵。那是有可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