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进系统重启

楼主(2010-06-10):
IBMT42进不 了系统   点那个 进系统的 不 进系统 重启               有啦 个 知i道的告诉一 下啦

网友:
你这么问别人怎么回答啊!你都做过什么啊?

网友:
  你是在问软件问题 还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呵呵,麻烦楼主把问题说详细一点,别人才能帮你出主意

网友:
软件的可能性大些吧,楼主有这个时间在这里等答案,估计自己也测试出来了吧

网友:
一般先重作一个系统,如果还是如此。 那么就要查硬件了。 先换内存,不行再拆下主板,测主板上的各路供电,尤其是内存的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