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图像不正常,看不到图像 局部发灰,发红

楼主(2010-06-10):
我怀疑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 驱动板上写的是MST8111B  版号是pcb:715L1150-1-ace   是AOC的显示器   型号AOC 172S

网友:
谁有此驱动板的程序? 麻烦发下

网友:
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的,,,用通用板点一下,可能判断出是屏还是板的故障

网友:
驱动板和屏,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发红,灯管坏了吧~!

网友:
看电源板,驱动板,屏线,灯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