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方T30 装系统掉电

楼主(2010-06-10):
一同方T30 ,装系统时掉电,不装系统不掉电,晕了

网友:
进PE不掉电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啊!

网友:
进下PE看看,在看看散热问题

网友:
拆机清下风扇再试试。

网友:
进PE没问题的话,你把内存换了,系统版本 多换几个试试。

网友:
建议裸板装系统
或者装纯净板的 ,排除硬件问题

网友:
估计非软件问题了,安装还不行,LZ就拆机检查一下散热

网友:
手动安装版试试看

网友:
应该是CPU散热问题,处理一下应该是可以解决

网友:
估计是你SB有问题吧.进PE不掉电.说明不是散热问题.或是你进PE.多烤会机器.看看掉电不.如果不掉电.说名不是散热问题导致的掉电.

网友:
进PE多长时间也不掉电,装系统就掉,是完全安装也掉,南桥是DB,容易坏的,北桥是855GM,南北桥都加焊过,和主板上的所有供电芯片。我也觉得可能是SB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次,我把显卡,内存重新插拔了一下,清晰了金手指,又把cpu风扇清扫了,另外加了点散热硅脂,主机箱内都清扫了一遍,最后开机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排除散热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