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南桥RST CPURST都正常,不跑马

楼主(2010-06-10):
T40南桥RST CPURST都正常,换过南桥,北桥,取下显卡,刷过BIOS还是不跑马,什么问题,望高手指点!

网友:
我这也有个类似的机器,不过到我这是2手了。发现有很多地方被做了手脚。

网友:
都搞成这个样了,换版算了

网友:
开始可以点亮,结果一个师傅处理过就这样了,修吧好要扯皮呀

网友:
CPU前端总线一根一根的测下

网友:
查下时钟供电,打下BIOS数据线上有没有波形··

网友:
是不是U座虚焊了?

网友:
CPU供电的两个大电感很烫

网友(点评):
U供电正常的话,你可能要换U试试

网友:
你查下看 CPU有没有发出指令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换个U试试呢

网友:
cpu到北桥  北桥到南桥的数据线 都要测下,或者把网卡 芯片拆下 在看看

网友:
CPU到北桥的AD线正常,到南桥的没有测试

网友:
电流到哪儿啦?如果各个供电都正常的话,你看复位正常吗,如果复位正常,就有可能是哪个大芯片性能不良。那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对这样的板子  我发过贴  我的方法是  用示波器 测BIOS波形  以及南北桥的 总线是否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换了 U的,

网友:
桥都做好了没有??我以前也碰到过,把桥认真的做好也许就好了,要确定桥是好的啊!

网友:
应该是桥没做好吧,测量一下各桥板上的测试点看桥是否空焊

网友:
量北桥的AD线,没问题就换南桥,换南桥不行,再换北桥

网友:
这个信号没有,这个信号应该是充电电路的吧,没有他主板还是可以跑马撒????

网友:
D7   连的-EXTPWR这个信号没有